ALC3240声卡维修

楼主(2023-08-19):
该声卡只左声道输出声音,右声道没声音,且声音小到基本听不清。我拆机想改造一下,先换淘汰笔记本上拆下来的内置喇叭,声音要好多了,但是我直接接线在试机时接线处没有用电胶布包好是裸露的,一个不留神碰到电池15V电压吧,声卡芯片就烧了个洞。

买了个全新ALC3240芯片装上去,可是电脑识别不了声卡芯片,用联想驱动管理检测硬件信息有声卡ALC3240,但没驱动,也无法装,因为设备管理器里没有声音设备。
拆机,检测1脚DVDD和8脚DVDD-IO有AUD_3VD,16脚VD33STB有AUD_3V3_S5,34脚PVDD1和39脚PVDD2有AUD_5VD,20脚AVDD1有AUD_5VA,AUD_5VD与AUD_5VA都是5V_S0改名而来。4脚SDATA-OUT、5脚BCLK、7脚SDATA-IN、9脚SYNC对地阻值500多正常,测电压4脚、9脚为0V,5脚1V多7脚2V多,同时测5脚时钟24M。40脚PDB接AUD_SD#,该信号由AMP_MUTE#和HDA_CODEC_RST#相与而来,所以是静音和复位脚,实测3.3V。
以上都正常,问题出在33脚AVDD2和29脚CPVDD接的AUD_1D8VD,实测0V。

AUD_1D8VD查原理图来自1D8V_S0,1D8V_S0是3D3V_S5经PU5402(S-1339D18丝印Y5J)转换而来,在点位图上找不到,在主板上跑线路找到在声卡的背面,测输入3D3V_S5和PWR_1D8V_EN_AUDIO都有3.3V,但是输出0V,又网购更换,搞定。

网友A:
很有可能是进入芯片组的高电压导致音频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进入芯片组的高电压导致音频部分

是的,好在5V、3V供电没有烧坏,1.8V可能设定电流较小一下就烧断了。

网友:
声音有些不好修

网友:
不小心烧了个洞?

网友:
可能是进入芯片组的高电压导致音频部分

网友:
很少遇到声卡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