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的电脑 不开机 板号:NM-D031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23-08-19):
请各位大神帮忙 参谋一下  开机一点反应也没有

网友:
您测量了初始功率水平吗?

网友:
我掐指一算  这个板子应该是这块坏了

网友:
你起码测量下大致的电路情况啊,啥都没,咋回答问题啊

网友:
进水严重?有无公共点?主板电感有无短路?

网友:
好像都没有升压

网友:
你测量了什么??你对它干了什么呀?怎么帮啊呀

网友:
进水就先重点排查进水位置,只要有变色的电容电阻,统统换掉。

网友:
刷个bios看看效果。

网友:
你这是明目张胆的水贴嘛

网友:
这板子进水容易烧cpu

网友:
主供电是否正常,待机电压是否正常,有无短路情况。你这问的,只能换板子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