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图P2206W固件

楼主(2023-08-19):
P2206W使用随机耗材提示未检测到碳粉盒的解决方法

P2206W 未检测硒鼓固件.zip.001

P2206W 未检测硒鼓固件.zip.002

(P2206W使用随机耗材提示未检测到碳粉盒的解决方法).pdf

网友:
真的有用吗 厂家也给升级过也没有解决 最后还是更换或者维修接触点弹簧或者更换才好  有的根本就是电源板坏了更换电源板解决的也没有升级固件了

网友(2024-01-10):
是免芯片固件吗

网友:
感谢无私奉献,现在国产的单位用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2024-02-28):
奔图打印机 同样的机型  卖不同客户公司 主板完全一样  固件不一样, 造成硒鼓不匹配 。我保修机器原本故障白屏 更换主板后出现硒鼓不匹配 告诉我硒鼓问题,后面我重新买了个硒鼓 依旧, 最后面重新给我换个主板才解决

网友(2024-04-29):
给愿意分享的人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