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蛟龙7-98Q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3-08-19):
机械革命蛟龙7-98Q,板号GM5ZGXW_12L_V1.0,AMD处理器R9 5900HX,RTX3080显卡,可以开机,电流跳变一切正常,量供电显卡核心0.74,CPU供电1.4,0.9,处理器集成桥,没有桥只有处理器和显卡核心,客户来的时候,说机器有进系统的声音,然后屏幕微微亮,但是没有图像。外接显示器,只显示了一次,然后再也不显示。
      刷网上bios,没有效果,然后去淘宝买了个bios,还是没有效果。然后拆板子,焊台加焊显卡,没有效果,加焊CPU,也没有效果。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显存电压现在都是1.2V正常吗?

网友A:
外接键盘大小写切换看下  有没有亮,别是暗屏在那死修  ,蛟龙七的屏或者屏线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键盘大小写切换看下  有没有亮,别是暗屏在那死修  ,蛟龙七的屏或者屏线容易出问题

今天太晚了,明天打算换屏试一下,主要是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头都大了

网友:
检查屏供电保险

网友B:
有黑胶感觉加焊不靠谱,要靠谱点还是得重做

网友C:
背光供电保险电阻开路了

网友:
屏供电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黑胶感觉加焊不靠谱,要靠谱点还是得重做

没有黑胶的,加焊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背光供电保险电阻开路了

不是这么简单的,屏幕不显,背光断了有显示的

网友:
上来就干u啊  狠人

网友:
量了一下供电,还有看电流都正常,刷bios不管用,直接就干了,哈哈,U集成桥了

网友D:
这叙述都搭不上高级技术员的称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叙述都搭不上高级技术员的称呼

怎么样说话才能配得上高级技术员的称呼?

网友E:
这种机器外接是不显的,要进系统在系统里切换才可以,大概率是屏坏了,修过类似机器问题

网友E:
狠人啊,上来就干U,故障扩大化了你都不知道

网友F:
瞎搞,估价就是屏幕坏了,被你加焊这加焊那,好的机器都被你干废。这种游戏本高分的屏幕坏了不显示

网友G:
键盘指示灯正常不?

网友H:
就是屏幕问题,遇到好多台了

网友I:
io芯片换一个试一下,跟显示器有关的IO芯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I:
io芯片换一个试一下,跟显示器有关的IO芯片

你这确实是个思路,研究一下看看,这个板子没有图纸,什么都没有,只能摸索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机器外接是不显的,要进系统在系统里切换才可以,大概率是屏坏了,修过类似机器问题

刚来的时候外接是显示的,就显示了一次,再就不显示了,需要进去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狠人啊,上来就干U,故障扩大化了你都不知道

至少现在没有扩大化,还是一模一样,哈哈,一点变化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瞎搞,估价就是屏幕坏了,被你加焊这加焊那,好的机器都被你干废。这种游戏本高分的屏幕坏了不显示

主要是外接也不显示,上面一个师傅说需要进去调,才能显示,可是刚来的时候外接是显示的,关了机再开外接就不显示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键盘指示灯正常不?

键盘指示灯正常,大小写切换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屏幕问题,遇到好多台了

麻烦问一下,你换普通屏幕试没试过,普分屏换上能不能显示?我手里没有高分屏,用的普通屏幕试了一下,全部都不能显示。要是必须用高分屏,我就定一块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这确实是个思路,研究一下看看,这个板子没有图纸,什么都没有,只能摸索着修

要求好了,回复一下啥芯片问题。
去年遇到一个机械革命 也是开机大小写正常切换,但是没有显示的
忘记了是换了啥芯片,就记得是一个IO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要求好了,回复一下啥芯片问题。
去年遇到一个机械革命 也是开机大小写正常切换,但是没有显示的
忘 ...

上面几个师傅都说是屏幕问题,我寻思万一真是屏幕问题,在这找找看看,能不能定个屏幕试一下。我试过换成普分屏,不显示,背光都不亮。

网友K:
原厂在这里,你的情况具体再说一下。我的机种。我负责的试产到量产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键盘指示灯正常,大小写切换都正常

那估计还是屏幕那边问题

网友M:
量一下屏线是否断线,量一下屏线口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N:
这个感觉更cpu显卡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原厂在这里,你的情况具体再说一下。我的机种。我负责的试产到量产的

碰到大神了,谢谢。机器来的时候是开机电流看起来一切正常,然后机器有微微亮光,没有显示。外接HDMI第一次可以显示,进bios了,我设置了一下显示模式,然后重启就再也没显示过,内外都不显示。屏幕排线后面的四个保险,测了一下都有电压,两个3.5V,一个5v,一个19v。显存电压1.2V,核心供电0.75,cpu供电我忘了,应该也是正常的。现在开机电流跳变感觉正常,停在2.2a左右,键盘灯大小写切换都正常,但是过一会会重启,然后继续停在2.2A一段时间,开关可以正常关机,但是开关关机以后,过一会会自动开机。加焊过处理器,显卡核心,然后BIOS刷过好几个,都是一样的现象,EC和桥bios都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估计还是屏幕那边问题

这个屏幕不便宜,手里面没有,也没法测试,正犹豫要不要买一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M:
量一下屏线是否断线,量一下屏线口的电压是否正常

屏幕19v,3.5v,5v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感觉更cpu显卡没关系吧

现在也说不上了,没找到毛病,就剩屏幕没换了。上面原厂大神给我留了一条信息,跟他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判断出什么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L:
那估计还是屏幕那边问题

没有的试 你就直接干U 也是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没有的试 你就直接干U 也是人才

哈哈,我一直觉得干U和显卡是最简的,如果没有问题也干不坏,有问题一干就好

网友O:
故障后面解决没 现在遇到一台和你故障相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故障后面解决没 现在遇到一台和你故障相同的问题。

别犹豫,换屏,被这个机器坑死了。

网友P:
屏幕通病 批次问题

网友(2023-09-22):
引用 网友P:
屏幕通病 批次问题

这机器大小写灯能切换的话,就是屏幕问题,我把CPU换了还是不显示,最后把屏拆掉,替换了一块,直接显示了

网友Q:
既然键盘大小写灯能亮不就是屏供电那方面查吗,怎么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P:
屏幕通病 批次问题

这种屏太坑爹了,主要是背光都没有,寻思不是屏的事。而且换别的屏不显示,必须这种屏

网友:
引用 网友Q:
既然键盘大小写灯能亮不就是屏供电那方面查吗,怎么加焊桥

之前碰到很多显卡和桥有问题的不就是不显,特别是amd

网友R:
机械革命贴吧全是这个京东方ne173qhm-ny2坏了的。
我就这电脑,我也屏坏了。这机器很奇怪,自带屏好用的时候开独显直连外接显示器没问题。但是自带屏幕坏了以后我接外接显示器想试试能不能用,结果能用。后来想关了独显直连试试,关了以后不显示开机logo直接进系统,开了独显直连就只显示logo进不了系统(可以进BIOS关)。据吧友反馈他们的机器都这样。
淘宝买的屏幕已经到了,试过了确认屏幕问题。今天测了一下边板上除了vdd外所有测试点电压均为0。怀疑是电源ic坏了,周边的电阻电容都测了一下,应该都是好的,已经淘宝下单了nt50386芯片,换完了告诉你们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R:
机械革命贴吧全是这个京东方ne173qhm-ny2坏了的。
我就这电脑,我也屏坏了。这机器很奇怪,自带屏好用的时 ...

换完了说一下结果,这玩意批量坏,太坑了

网友S(2023-11-27):
请问楼主,最后是换屏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请问楼主,最后是换屏好的吗?

对,换屏,错不了

网友:
已经看到过好几个这样的案例,看来是这款屏的通病问题了。

网友(2024-12-22):
就是屏幕 我也遇到有一台 蛟龙7 灰屏有背光 主板折腾半天才发现是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