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250M-d2vx

楼主(2023-08-20):
诊断卡,会跑乱码,PCIERST复位信号过几秒跳变,反复这样,反复几次,测试发现PLTRST 和CPURST都会跳变,OPWORK,VR-RDY,PCH_PWORD,CPUPROK,SYSPWORK,一直高电平,诊断卡显示C1,DRAM灯亮时候,PLTRST CPURST信号不会跳变了 ,过6秒左右掉电重新来过,,,,BIOS刷过,,,,求救

网友A:
这是反复重启,跑马到内存就又重启了吧

网友B:
测内存槽的相关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反复重启,跑马到内存就又重启了吧

前面几次没跑到内存就复位重启,00 30 FE复位重启 反复几次就会卡C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内存槽的相关条件。

VDD VREF VDDSPD VPP 电压正常 2组CLK,正常,内存reset也正常,内存测试卡灯也全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