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刷新率144花屏

楼主(2023-08-20):
据说是通病,拆某个电阻也不是电容可解决有人知道不

网友:
刷程序即可

网友:
这么简单…听网吧维护说这一批通病,当年还是厂家下来人专门解决这个问题,说是摘个件儿解决

网友:
摘个电阻,

网友:
还真摘电阻,具体什么位置知道么

网友:
你把边板上电源部分照一下,大家可以帮你猜一猜。这台应该是三星的屏,LSM315HP01?

网友A:
这个电阻分享出来就是要饿死维修师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分享出来就是要饿死维修师傅了

------------>

网友:
等待答复。

网友B(2023-12-17):
解决了吗 我也遇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 我也遇见了

没有,肯定有人解决的了,技术没人公开

网友C:
兄弟有人解决不冷屏花屏   热了就好了:kuqi: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有人解决不冷屏花屏   热了就好了:kuqi:

这也不算解决,买显示器客户可不听这一套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关注一下下

网友D(2024-01-18):
1K是刷固件,2K是拆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K是刷固件,2K是拆电阻

1k刷固件就能解决,必须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1k刷固件就能解决,必须到试试

关键找不到固件

网友(2024-02-19):
能找到屏图纸的可以试试,听说是温控电阻的问题,低温下可能会不良,导致某路电压不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