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x99主板cpu供电芯片ISL6388的总结

楼主(2023-08-20):
msi的x99主板cpu供电用isl6388,在网上是找不到手册的,可以参考isl6398的手册。该芯片可以发出最多6路的pwm信号,下游接4组isl6611的驱动,最后接8组mos管。
芯片是可编程的,芯片上打个点,表示写过程序了。网上只能买拆机的。
比较有意思的不装cpu,也可以出cpu供电,vboot电压1.7v,但是并不是所有的mos管都会工作,只有第2组的mos管有波形,其他的3组是关闭状态(上管驱动电压1.7v,下管驱动电压0v,mos管输出没有波形)。
安装cpu,如果不插内存,那么就会不断地重启。
安装cpu,插内存,那么就cpu正常发出svid信号给isl6388,CPU的真正供电1.8伏才出来,有趣的是,并不是所有的mos管都会工作,只有第2组和第3组mos管有波形,其他mos管是关闭状态。

网友:
vrm都编程,这设计有点变态

网友:
有两张 这板子,一张是X99-S01换了新的ISL6388没法出供电,换回原来的芯片供电正常 SVID也有波形,诊断码卡67无头绪, 一张是 X99A RAIDER也是ISL6388 svid无波形不出CPU供电

网友(2023-11-27):
请问楼主上面是好板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