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700-15ISK偶尔可以开机一段时间掉电

楼主(2023-08-20):
700-15ISK开机数分钟或十分钟掉电刷过bios无杲求帮忙谢谢大家。

网友:
你找一下有没有图纸,看看有没有单独的温控,有酒拆掉试试

网友:
你仔细检查主板,看看有没有明显腐蚀的电阻或者电容个,有就干掉

网友:
你先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花时间检测,先去检查吧

网友A:
检查了一下未发现,南桥烫手、一佰元收的坏机,

网友:
不要损坏主板,赶紧转手给重点专家医院,可能小医院达不到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了一下未发现,南桥烫手、一佰元收的坏机,

南桥烫手正常

网友(2023-10-14):
引用 网友A:
检查了一下未发现,南桥烫手、一佰元收的坏机,

修好卖个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