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R9 5900HX,RTX3080不显示

楼主(2023-08-20):
机械革命蛟龙7-98Q,不显示,电流2A,开机电流看起来跳变正常,0.9-1.27-2.46-3.02-2.02,最后停在2A多一点。问一下师傅们,RTX3080的显存电压1.2v正常吗?

网友A:
看下显存颗粒就知道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显存颗粒就知道咯

看显存颗粒能看出电压吗?我倒是查了一下,规格书写的6代的是1.35V

网友B:
可能是看电流正常;你外接键盘看看大小写亮不亮 能切换那就是背光电路问题 要么平供电保险电压3.3偏低 要么开启屏3.3的小六脚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看电流正常;你外接键盘看看大小写亮不亮 能切换那就是背光电路问题 要么平供电保险电压3.3偏低 要么 ...

外接键盘大小写正常切换,小键盘正常开关,测量屏幕保险,3.3V正常,5V正常,还有一个3.5V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本身就是3.5V,因为图纸没有,19v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键盘大小写正常切换,小键盘正常开关,测量屏幕保险,3.3V正常,5V正常,还有一个3.5V我不太确定是不 ...

你看看屏保险的两边有没有偏低 这机子修过几个过保险后电压偏低导致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