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os,Windows硬盘的排列顺序分析

楼主(2023-08-20):
因微软官网的文档中,没有明确提供关于Windows磁盘物理排序规则的具体信息,网上也没有相关的资料,
以下数据均为本人多年使用经验和实际测试得来,特整理出来给有需要的人参考。

为了后面方便说明,把相关的硬盘的排列顺序取个简称:
  1. 主板上硬盘的排列顺序               -> 主板顺序
  2. BIOS中硬盘排列顺序                 -> BIOS顺序
  3. Dos系统中硬盘的排列顺序         -> DOS顺序
  4. Windows系统中硬盘的排列顺序  -> Windows顺序

假设主板顺序:
  SATA0  ->  西数500G
  SATA1  ->  金士顿120G(系统启动盘)
  SATA2  ->  希捷1000G

设置BIOS顺序:
  SATA1  ->  金士顿120G(系统启动盘)
  SATA0  ->  西数500G
  SATA2  ->  希捷1000G

Dos系统中硬盘的排列顺序:
  SATA1  ->  金士顿120G(系统启动盘)  -> "磁盘 0"
  SATA0  ->  西数500G                            -> "磁盘 1"
  SATA2  ->  希捷1000G                          -> "磁盘 2"

经测试发现,在Dos系统启动盘是排在第0位的,然后其它盘的顺序根据主板顺序依次往后移。

Windows系统中硬盘的排列顺序
  发现Windows下Windows顺序和主板驱动有关,安装主板驱动前后磁盘驱动器中的位置信息对比 如图:

  这里分2种情况:
  1.  未安装主板驱动时的Windows顺序
    SATA0  ->  西数500G                            -> "磁盘 x"  不确定
    SATA1  ->  金士顿120G(系统启动盘)  -> "磁盘 x"  不确定
    SATA2  ->  希捷1000G                          -> "磁盘 x"  不确定

  2.  安装主板驱动后的Windows顺序
    SATA0  ->  西数500G                            -> "磁盘 0"
    SATA1  ->  金士顿120G(系统启动盘)  -> "磁盘 1"
    SATA2  ->  希捷1000G                          -> "磁盘 2"

  测试发现,未安装主板驱动时多盘的Windows顺序每次重启电脑后都会发生变化,这个Windows顺序根本没法确定,
  而在安装主板驱动后Windows顺序是和主板顺序一致。

建议
  把安装系统的启动盘插在SATA0,随后再把想排在后面的盘插在SATA1,以此类推。

网友A:
我觉得和硬盘固件信息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和硬盘固件信息有关

我的数据是经以反反复复测试,不是随便写几个字就出来的。
你有别的数据资料也是可以拿出来分享的,前提是你要提供数据。
你说和硬盘固件信息有关,我这倒是什么硬盘都有,也测试了,没有发现有关联。

网友A:
我的主板驱动装了,装上杂牌固态盘就是在HD1,BIOS中和主板中均在第一个口,机械硬盘在第2个口,但进windows,机械硬盘是HD0。但换过联想固态,则第一囗对应HD0,不会乱

网友A:
所以我怀疑和固态硬盘固件有关,而且我换另一台机子,也是这样,杂牌国态不知哪里信息让wⅰn7总认HD1,但win10又不存在这样问题

网友B:
跟硬盘分区有关系,主分区还是扩展分区,这些决定盘符,而且对于Windows来说,还可以用磁盘管理来更改盘符。
所以一般没有太大必要研究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主板驱动装了,装上杂牌固态盘就是在HD1,BIOS中和主板中均在第一个口,机械硬盘在第2个口,但进window ...

你的这个说法我很怀疑,不过先给你个方法测试下,先把你的硬盘接好,在"设备管理器" -> "磁盘驱动器" 把所有的驱动卸载(如果是系统所在盘会提示重启,这时先不重启),全陪卸载后重启电脑,进入系统提示安装完驱驱,再次重启。

重要的是你安装完驱动后 位置信息 是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硬盘分区有关系,主分区还是扩展分区,这些决定盘符,而且对于Windows来说,还可以用磁盘管理来更改盘符 ...

这里没有讨论盘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怀疑和固态硬盘固件有关,而且我换另一台机子,也是这样,杂牌国态不知哪里信息让wⅰn7总认HD1,但wi ...

你可以上网找找硬盘固件都有哪些信息,这些信息中有没有值的用来排序的。

win10确实在没有安装主板驱动的情况下,主板顺序 == 系统顺序  这点我也测试过(WINPE10),新系统的驱动不一样,排序规则肯定是有升级的。

然后说到win7同样的几个硬盘,就像我前面说的,win7在没有安装主板驱动前这个顺序都是乱跳的(判断很多种可能性,也测试过,没解决),其中我这有一个60G的杂牌固态,60G经常是排在 "磁盘0";但是安装完驱动后,这个顺序就固定下来了 主板顺序 == 系统顺序 。

网友C:
M.2接口排在SATA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M.2接口排在SATA后面

这是接口类型排列顺序了,没在讨论范围。
不过也可以说说,有IDE 和 SATA的主板一般是IDE在前。
新电脑一般是SATA+m.2,也是SATA在前。
总的来讲,这应该还得要看主板的设计。

网友A:
我是H61主板,在win7下,装了主板驱动也是和你没装驱动时的位置信息一样,不知怎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H61主板,在win7下,装了主板驱动也是和你没装驱动时的位置信息一样,不知怎回事

搞个驱动工具。升级到最新驱动看看吧。

网友:
这个知识很重要

网友:
最后发现,是昂达H61主板的问题

网友D:
我发现windows7以后才会默认系统盘是c盘,好像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windows7以后才会默认系统盘是c盘,好像是这样

C盘 在系统中是固定的。不是人工通过特殊的方法改也改不了。
这里讲的是物理排序

网友(2023-11-12):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试验,发现是主板和硬盘不兼容导致,具体说,物理口接盘和装系统顺序没错的情况下,H61主板的IDE控制器用H61专用的驱动程序可能和杂牌硬盘不兼容,而在管理中排在机械硬盘之后,而我把IDE控制器驱动换成一般的桌面/工作站/服务器sata ahci controller,则没有任何问题,管理里面和主板接口顺序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