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14 微短路 菜鸟简单分享一下

楼主(2023-08-20):
版号:NM-C711
故障现象:漏电70ma   可调cc闪烁

直接说重点,pu3400   位置在CPU上方,腐蚀断线,清理补点  故障修复

最后,猜测是散热胶垫引起的腐蚀,剪掉一小部分,是否通病有待验证

网友A: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既然是断线,怎么又是短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既然是断线,怎么又是短路呢?

他的意思  没有处理前腐蚀地方漏电,  处理后 发现几个引脚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  没有处理前腐蚀地方漏电,  处理后 发现几个引脚断线

是这个意思,我表达能力这么弱吗,哈哈

网友:
无理论分析支持,不算好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既然是断线,怎么又是短路呢?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换的芯片+补线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维修过程分享

网友:
这个断线会引起短路?

网友(2023-12-17):
路过学习了,搜获是不少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