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F B450M 不亮机求助

楼主(2023-08-20):
各供电正常,PCIE有复位,不亮机,刷了BIOS没有效果,请高手指点下怎么修?

网友A:
换个U试下,或插诊断卡看下卡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U试下,或插诊断卡看下卡什么

换了u还是不行,没有pcie诊断卡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