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567 LA-D993P 加电0.13换拆机南桥后装硬盘卡DELL界面

楼主(2023-08-20):
戴尔7567 LA-D993P 加电0.13换拆机南桥后装硬盘卡DELL界面,装硬盘又可以正常进BIOS界面,不会卡DELL界面,不管装不装硬盘USB接口全部不能用(5V供电和数据总线阻值都正常) ,不装硬盘又可以正常进BIOS界面,不会卡DELL界面,USB接口全部不能用(5V供电和数据总线阻值都正常) 供电都测量过了都正常,刷了几个工厂BIOS都不行,又换了两个拆机南桥也是一样,原机备份的BIOS配置了ME刷上去也是一样,真是遇到妖怪机器了,有谁修过这型号这种问题的吗?如何pojie?难道要换全新未写过ME的桥?按道理这型号不挑桥呀

补充内容 (2023-9-2 13:22):
问题已解决,最后换了个CPU竟然全好了,真是神奇

网友A:
南桥附近肯定被你搞掉件了,仔细检查主板吧,内存槽泥也检查一下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了,把掉件的高回去就可以,不是你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换南桥之前都会先拍照

网友:
不装硬盘卡logo吗

网友:
你去检查这些位置 戴尔 15-7567 版号:LA-D993P

网友B:
很简单 是电容弄掉了 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了,把掉件的高回去就可以,不是你南桥的问题

跟好板对照过了没掉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 是电容弄掉了 我遇到过

跟好板对照过了没掉元件

网友:
你说的这些地方我都打阻值了,电压5V都正常,有好板对照的,阻值一样

网友:
关键是不装硬盘它USB接口也是不能用的

网友:
不装不卡,可以进BIOS,但是USB接口也是不能用的,没反应,所有的USB口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 是电容弄掉了 我遇到过

没掉东西呢,有好板对照过了,关键是不装硬盘可以进BIOS界面,但是所有的USB接口也是没反应,不能用

网友B:
那我那个是USB好用的就是插硬盘就卡logo 不接就可以进bios进pe 后来是发现硬盘的耦合电容掉了一对  所以你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那个是USB好用的就是插硬盘就卡logo 不接就可以进bios进pe 后来是发现硬盘的耦合电容掉了一对  所以你 ...

没掉东西的,全板对照过了,关键是不装硬盘不卡LOGO,但是USB口所有的用不了

网友:
PCB搞变型了吧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检测一下oc#信号

网友C:
是不是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C:
我以前买的工厂版的桥,

网友D:
敢不敢把好板的南桥换过去试试,板号都一样吧,桥型号都一样的吧?

网友:
板子很厚不会变形

网友E:
一 换的桥型号和原型号一致么  二 换的桥是全新原装的么还是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还是桥的问题

不知道,南桥我拆下用到Dell 5577上亮机USB是可以用的,也不卡LOGO,问题还是出在板子上或者BIOS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买的工厂版的桥,

不知道,南桥我拆下用到Dell 5577上亮机USB是可以用的,也不卡LOGO,问题还是出在板子上或者BIOS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敢不敢把好板的南桥换过去试试,板号都一样吧,桥型号都一样的吧?

不敢哦,南桥我拆下用到Dell 5577上亮机USB是可以用的,也不卡LOGO,问题还是出在板子上或者BIOS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 换的桥型号和原型号一致么  二 换的桥是全新原装的么还是拆机的

拆机功能完好的桥,后面南桥我把它拆下用到Dell 5577上亮机USB是可以用的,也不卡LOGO,问题还是出在板子上或者BIOS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拆机功能完好的桥,后面南桥我把它拆下用到Dell 5577上亮机USB是可以用的,也不卡LOGO,问题还是出在板子 ...

很少用拆机桥 除非是同品牌替换  戴尔的都是加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少用拆机桥 除非是同品牌替换  戴尔的都是加密的

加密的那是低压CPU才会加密,标压的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密的那是低压CPU才会加密,标压的桥没有

我这里就是卖戴尔笔记本主板和维修戴尔外星人系列的 有没有我会骗你么??

网友:
电压和时钟正常不?

网友:
有可能拆机的时候撞件,要么南桥附近有供电USB用电的地方腐蚀等等。

网友F: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什么都查过了,无奈换个CPU试试,竟然全好了,故障全没了,实在是千年难一遇奇葩的故障 请问还有谁能碰到这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什么都查过了,无奈换个CPU试试,竟然全好了,故障全没了,实在是千年难一遇奇葩的故障: ...

那这单估计赚不了什么钱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什么都查过了,无奈换个CPU试试,竟然全好了,故障全没了,实在是千年难一遇奇葩的故障: ...

还行吧,这机器本身就是报换CPU的价格来修的,只是少赚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买的工厂版的桥,

问题出在CPU身上,,太奇葩了换了个CPU竟然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还是桥的问题

问题出在CPU身上,,太奇葩了换了个CPU竟然全好了

网友:
问题出在CPU身上,,太奇葩了换了个CPU竟然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附近肯定被你搞掉件了,仔细检查主板吧,内存槽泥也检查一下
问题出在CPU身上,,太奇葩了换了个CPU竟然全好了

网友:
成本有点高啦,搭了两个南桥,加CPU,我太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