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80ti玩游戏黑屏有三组电感无波形

楼主(2023-08-20):
一块980显卡

客户描述是玩游戏黑屏或运行大程序也是,万用表量所有电压都正常核芯电压0.88v  但是用示波器测中间三路PWM电感前端都没有波形

管理芯片是ncp81174 (已经换过还是一样故事)

en有3.3v  VR_RDY有1.9v  5脚的PSI只有1.6v不懂正不正常 看了下PDF说PSI脚电压能控制单相 或全相,当0.8V<psi<3.3V 是单相工作,核心供电主控NCP81174 PSI脚电压1.68V,应该工作在节能状态,不知道对不对         。下来该怎么修 望大神指教感谢!

网友A:
PSI 引脚拉个3v高电平试一下

网友:
这卡应该有协控,是不是协控坏了?可以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
管理芯片PWM信号出来没  再看看协控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I 引脚拉个3v高电平试一下

我从bios 8脚3.3v飞线上拉电阻,有2.7v,波形前端也有了,但是跑游戏一下就黑屏,有时蓝屏报核芯报错,应该是核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