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RIME H310M-F R2.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08-20):
没有+5VSB,发现PQ4002(P沟道MOS) G极电压为2V多,不导通。
用了个4120欧的电阻(O1R752)作为5VSB_ATX上拉电阻。换了85C75K的还是不行。最后是换了PQ4002好的。

网友:
你怎么知道PQ4002是P沟道

网友:
有点位图吗

网友A:
你一个帖子的内容发了三次,是缺下载分了吧?

网友:
楼上细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一个帖子的内容发了三次,是缺下载分了吧?

被你抓到了,学习一下没分的时候就做这个

网友(2024-01-19):
图纸和点位图楼主忘了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你抓到了,学习一下没分的时候就做这个

没毛病,,,,,

网友:
低电平导通的是P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