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110M-K REV 1.02无内存供电维修

楼主(2023-08-20):
一、资料准备
1、  控制芯片是UP1504P,此引脚定义为
关键脚为5脚 VCC;7脚 COMP/EN;8脚 POK
1、  实际上是+VPPDDR_PGD_R_10是低电位,把COMP/EN拉低了。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由PU502(产生VPP电压的)控制,PU502短路了,换了一个新的对地阻值也偏小,正常的PL502是534,不正常的是154,决定把好的对换,对换后好了。那这样说起来就是买的芯片不行,上次也是换了不行。

网友:
图片没上传

网友:
我买过一个键盘的充电芯片换了8个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