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480 nm-b501 无显示 电流0.5 -.8 -1.9来回调 刷BIOS

楼主(2023-08-20):
T480 nm-b501 无显示 电流0.5 -.8 -1.9来回调 刷BIOS 换内存 内存电压 1.2  VTT  0V  RESET# 1.2V   VREF 0V SPD 0V  VPP 0V WE# 0.9V

网友:
老毛病了,之前搞过几台,cpu的问题,重值CPU搞好了一台,成功率太低,不知道是不是要换

或者是其他问题,有没有老铁修的多的分享一下

网友:
碰到一台,整好过

网友:
人民币到手,加油干

网友(2023-10-13):
最后修好没  今在我也碰到一台一样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