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刷bios黑屏还有救吗?

楼主(2023-08-20):
联想IH81M刷bios黑屏还有救吗?
联想IH81M刷bios想升级PCIE插槽用m2,结果黑屏了,请教大佬还有救吗?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编辑器刷拯救一下,这个主板上哪个是bios芯片,知道的大佬请指教一下!!!

网友A:
蜂鸣器左边八脚芯片  标注 U3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左边八脚芯片  标注 U37

非常感谢指点!!!好人一生平安!!!祝大佬财源广进、生意兴隆!!!

网友:
把原来的BIOS文件刷回去就好了

网友:
刷之前有没有备份原先的BIOS文件?
用编程器刷回去就行了

网友B:
你刷的H81哪个BIOS呢?是添加了nvme模块的吗,怎么刷黑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刷的H81哪个BIOS呢?是添加了nvme模块的吗,怎么刷黑了呢

本来是要搞个NAS网络存储,网上看了一圈,从群晖、绿联、极空间到矿渣蜗牛星际、蜜獾超存,发现性价比都不高,对我来说就是要个局域网存储电影功能就行,再搞个电影墙就ok了。

整理库存发现有两台联想电脑,但是sata接口太少,机箱硬盘位太少,就把正在用着的组装电脑和联想扬天台式机换个壳,用扬天主板+8个硬盘位的机箱组成NAS存储服务器。但是联想扬天主板IH81M只有3个sata接口,我就想着用显卡的pcie16x插槽转m2硬盘做启动盘,节省个sata接口,再买个pcie1x转4个sata的转接卡接硬盘。但是联想的原装主板bios不支持pcie16x插槽转m2做系统启动,只能刷bios的nvme。

我在网上找各种刷nvme教程,联想扬天主板IH81M刷bios在dos下死活刷不进去,一直报size does not match错误,最后没辙只能从咸鱼找人帮忙刷bios。对方标价10元,结果实际聊天包括改rom刷bios要收16元,我因为省钱让他刷我自己改的rom,结果刷完就黑屏不显示了。

还好网上还有拯救办法,这不买了CH341A编程器,用迅维网友做好的bios拯救成功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2384-1-1.html。然后再安装win10,下一步搞电影搞na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是要搞个NAS网络存储,网上看了一圈,从群晖、绿联、极空间到矿渣蜗牛星际、蜜獾超存,发现性价比都 ...

编程器是好东西。只要BIOS芯片没坏,随便刷。

网友(2023-10-19):
引用 网友C:
本来是要搞个NAS网络存储,网上看了一圈,从群晖、绿联、极空间到矿渣蜗牛星际、蜜獾超存,发现性价比都 ...

BIOS芯片刷的时候要焊下来吗?可不可以不焊下来直接刷?

网友(2023-12-23):
楼主能发我这个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是要搞个NAS网络存储,网上看了一圈,从群晖、绿联、极空间到矿渣蜗牛星际、蜜獾超存,发现性价比都 ...

楼主能发我这个bios吗

网友:
这个经典呀,直接拯救IHM81的主板了。

网友:
知道的大佬请指教一下!!!

网友(2024-03-21):
bios芯片边的场效应管容易坏,2n7002更换后正常

网友(2024-09-08):
一会试试 哈哈

网友(2025-02-18):
多謝蘭州分享了

网友:
一直刷不了

网友(2025-03-30):
有救,我就是用编程器自己刷回来的。当时以为也日本选手彻底完犊子了呢,回来用那种不用拆BIOS芯片的刷的,

网友(2025-07-09):
这个不错,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