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8电池可以开机,插电就死机

楼主(2023-08-20):
电脑出现插电死机,单用电池就正常,电源适配器19v的也能正常用,19.5v的电源适配器插上就死机,查了下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22角的有个电阻啥的坏了,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所以过来求助下,附上找到电源芯片引脚的图纸,还有主板的图纸

网友:
控制充放电的MOS管坏掉了,你换掉就行,保护隔离这方面的,也就是检查充电电路

网友:
找到原因了,显卡电源管理芯片22脚的分压电阻有问题了,买了电阻还没到,等到了换上试试

网友A:
为什么图片看不清楚 ,新号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图片看不清楚 ,新号的原因吗?

我也纳闷,图片很模糊

网友:
厉害了,差0.5V就死机。这软故障难修

网友:
换了电阻就好了,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