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71501笔记本电脑不开机

楼主(2023-08-20):
小米 171501 笔记本电脑不开机 第一次维修
客户拿过来时候不开机说不充电 电池电压 7v 左右应该没电了,开不了机,pvadptr 公共点 ec 等等都排查了都没有短路 最后直接上公共端 正常开机
最后找了一根 type c 线直接接上去,vbus 居然不同 而且还是两个都不同 其他比如 cc gnd 居然正常
这个接口好神奇 先等到货换了试试

论坛首发 小米171501-AQ 图纸 板号:R15-6050A2940901-MB-A01-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

网友:
出现新问题了 放了一夜不开机 发现是 19v 供电的隔离管的 g s 碰到一起了 重新焊了一下可以 然后放了一个下午 没有插电源供电 现在电池没有了电压 插供电公共端只有 2.7v 正常吗? 之前试过拔插电池可以插电源可以开机 现在 2.7 v 公共端 怀疑是隔离管或者隔离管管理芯片问题 先拍个回来 后续再更新 或者有哪位师傅知道什么情况 2.7v 公共端

网友:
还有可能是电容问题 老化不储存电 但是手上没有配件 到时候发后续

网友:
19v 电源下管问题  更换解决 拆下单独测量没有问题

网友:
前天刚修一台一样的,也是电池7v,电源不能用,公共点不短路,插电源只有0.6v,拆了好多芯片,最后接口内部信号和主供电微短路,typec接口拆散了研究半天也没看见为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