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15款A1466不进系统,卡logo反复重启捡漏+升级

楼主(2023-08-20):
客户反应重装完系统后,要解压的时候会卡logo,然后反复重启,拿到机器用外挂启动系统,进不了系统,卡在进度条

直接拆开后盖,一看大概就可以猜到什么原因引起的了,肯定是小强撒尿引得祸,不过我还是先排除硬盘,拆下硬盘,再用外挂系统试一下,故障依旧,直接拆下板,不出所料,小强来关照了!
直接洗板水给他洗个澡,刷干净,腐蚀掉的电阻给他换掉,看到掉了个电阻,还掉点了,直接接条线过来,搞定!

上机成功进系统,修好后,客户想顺便升级内存,4G升到16G,升级内存就什么好说的了(之前有发过详细升级内存帖子),换上16G颗粒改一下配置电阻就可以了。
弄完全部之后发现认盘的速度有点慢,刷了个bios就收工了!
捡漏成功!

网友A:
请问内存颗粒哪家比较靠谱?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内存颗粒哪家比较靠谱?

应该都差不多吧,一般也没啥问题,不好说哪家好

网友B:
外挂 系统?就是把苹果系统安装到外置硬盘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挂 系统?就是把苹果系统安装到外置硬盘里面?

是的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经验,学习

网友C:
升级16g你们都是怎么收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级16g你们都是怎么收费的

收个两三百手工费还是要的嘛,

网友D:
一台1466。尔必达4G升级8G海力士,电阻也改了没成功,后来发现卖家发的是1866的,原机是16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台1466。尔必达4G升级8G海力士,电阻也改了没成功,后来发现卖家发的是1866的,原机是1600。

应该向下兼容的吧,有时候也会用拆机1866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台1466。尔必达4G升级8G海力士,电阻也改了没成功,后来发现卖家发的是1866的,原机是1600。

有可能是颗粒有问题吧,

网友:
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值得学习!

网友:
升个内存还能战几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颗粒有问题吧,

改电阻改的都怀疑人生了,都是开机重启, 准备闲了再发一组1600的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改电阻改的都怀疑人生了,都是开机重启, 准备闲了再发一组1600的试试。

你改电阻的思路是怎么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改电阻的思路是怎么改的?

一高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