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保的杂牌显示器,大神帮忙看看花屏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3-08-20):
淘宝上2022年7月30日买的,过保就坏,各位看看还有得救吗?图像不是固定花屏的,会一直跳往中间重合,但是无法跳到一起。

网友:
换屏吧,本来这种显示器就便宜

网友:
新式显示器,如果换屏幕拆解都不好拆,还不如以前的显示器好换屏。

网友:
切CKV试试,型号是啥,如果是两片的边板,你可以先切一边,测测CKV之间的阻值是不是阻值过小。哪个过小,切哪个

网友:
杂牌机器就是爱坏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