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盘

楼主(2023-08-21):
电脑磁盘只能在磁盘管理器显示,需要初始化,但是初始化显示错误,求帮助。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有数据就数据恢复,没数据直接丢了

网友:
在PE系统下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
固态的话可以尝试开卡,机械的话,有数据恢复数据,没数据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