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0,不开机卡电流0.63A,貌似公共点电压偏低

楼主(2023-08-21):
联想E490,不开机卡电流0.63A,貌似公共点电压偏低
联想e490,可以触发,风扇转,开机指示灯亮,开机卡电流0.63A,外接键盘键盘灯不亮(说明没有进系统),显示器黑屏无反应。
测量各路供电电感,公共点10.4V,待机3V、5V正常,内存1.2V,显存1.3V,核心电压0.8 ,只有VCCGT 核显 没有电压。
论坛的BIOS全部刷了个遍!!!,没有用,卡电流,接键盘灯不亮。
问题点:接入电池公共点电压10.4V,只接入适配器 公共点电压9.4V,其他电压貌似都正常。

有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是哪的问题呢?
或者遇到相同的类似的问题呢?请诸位提供一点思路,谢谢~~~~

网友A:
公共点这个电压正常的   电流是直接卡0.63没有跳变??

网友:
CPU虚焊了

网友B:
加焊CPU就可以,碰到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这个电压正常的   电流是直接卡0.63没有跳变??

一开始有跳变,上到0.8A左右,然后掉到0.6a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CPU就可以,碰到几台了

里面有黑胶,也是直接加焊吗。

网友:
合成一下BIOS  买个BIOS  要不行就换U看看吧

网友C:
这种不是加焊一下CPU不行 就该考虑cpu挂了吗? 刷两个BIOS同样的电流就不考虑BIOS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是加焊一下CPU不行 就该考虑cpu挂了吗? 刷两个BIOS同样的电流就不考虑BIOS了

对不是bios问题,先加焊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不是bios问题,先加焊试一下

拆下重置,没好就换U

网友:
没干过,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U的问题占到90%了。罐黑胶的U

网友:
电流跑0.6以上不跳的,刷了BIOS不行就加焊处理器,还不行就重植或者更换处理器!

网友:
建议换跟内存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