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OptiPlex38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08-21):
该台式机我用来维修用,用料扎实,尤其CPU散热搞得很到位。最近用着用着突然关机了,拆机,擦拭了内存条几次没用。上论坛查看该机通病,一般认为12V滤波电容短路扣掉,还有认为PQ16有问题扣掉。我测了下ATX有待机5VSB,PSON也拉低了,但是没有输出其他电压。结果发现12V_VRM(CPU电源芯片的12V供电)短路。
于是拆掉3个上管附近的10UF电容,没用;再拆掉3个470UF的电解电容,还是没用。MOS管测了没短路,是在没办法了,用2V大电流烧机,看不出有发热点,看来是板间12V短路了,没法修。55元拍了块带E8400CPU(原CPU是E5800)的主板。
另外,该机电路与330的区别不大,我发现主要两点:
一是元件编号不同;
二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型号不同(380是NCP5392T带3块NCP5359A,330是ADP3293JCPZ带3块ADP3120AJRZ)

网友A:
除了你有个万用表,看不出来叫修

网友B:
估计还是电容短路你没找到而已,这个板层短路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你有个万用表,看不出来叫修

应该叫维修失败,修饰修了,但是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是电容短路你没找到而已,这个板层短路的还没遇到过

也许是,但是我搞了很久,各种方法都用了没找到,这板又不值钱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