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100元查丝印 更新:已查到

楼主(2023-08-21):
测量应该是DC降压IC,3.3转1v。淘宝找了两家都查不到。
查到了加我V:ETH1014直接转钱!

网友A:
看样子电流应该不大,实在找不到就弄个DC-DC模块改上去

网友:
主板版号是多少??

网友:
你把版号发上来。万一哪个大哥有图纸呢

网友A:
这是什么主板,板号多少,能找到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主板,板号多少,能找到图纸吗

要有图纸我就没必要来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电流应该不大,实在找不到就弄个DC-DC模块改上去

我是做售后原厂维修,不能飞线!

网友:
显然不是dcdc 瞎猜是个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