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米游戏本2019每次重启重新插拔固态才能进系统

楼主(2023-08-21):
小米笔记本2019,之前一段时间发现电脑关机后无法开机,有屏幕背光,键盘灯亮但是进不了系统和bioss,求助了大神才得知重新插拔固态才能正常使用,但是每次关机后无法打开的情况仍然存在,只能每次关机都重新插拔一次固态,请问大神这是什么问题如何修复。
在本地电脑店去维修那里的师傅也没能解决。

网友A:
刷一下BIOS尝试一下。

网友:
硬盘换了试一下

网友:
如果主板有2个硬盘接口的话,把硬盘换到另一个接口上试试

网友:
大概率是BIOS的问题。因为拔插后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BIOS尝试一下。

我把固态重新插拔有概率能开机,我之前换另一个固态接口正常使用了一段时间,现在又无法开机了,还是有背光不进系统的情况,并且无论如何拔插固态换接口也无法进入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BIOS尝试一下。

我现在很想根治这个情况

网友:
我之前换另一个固态接口正常使用了一段时间,现在又无法开机了,还是有背光不进系统的情况,并且无论如何拔插固态换接口也无法进入系统,我现在想根治这个情况,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感谢

网友B:
先把固态插到别的电脑试试看能否正常识别?如果还是不正常,就换固态,若正常,检测一下主板的固态接口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固态插到别的电脑试试看能否正常识别?如果还是不正常,就换固态,若正常,检测一下主板的固态接口看是否正常?

我不装固态开机也是黑屏,正常情况下他应该会显示一个插入固态的标志,我两个口全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找个专业的人修吧,问题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