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各位大哥帮我看一下这个故障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8-21):
就是这种花屏,每次重启颜色都会变化,内存条我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机器型号:A2116  板号:820-01237- A

主板图

网友: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进不了系统

网友A:
为什么不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加焊显卡试一下

这显卡性能不强,温度应该不会很高,又是20年买的这个会是显卡虚焊吗?

网友B:
把显卡供电断开试试,看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显卡供电断开试试,看是不是CPU的问题

这倒是个好办法,我试一下。

网友:
刚刚换了一个CPU还是一样的,现在准备搞显卡,先把显卡供电断开看一下能不能用

网友:
显卡问题很大,建议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看到AMD的显卡我就得加焊它

网友:
显卡重做了还是一样,直接换了一片显卡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显存吧,有这可能的,我感觉

网友C:
我经常修A卡,显存坏就是竖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经常修A卡,显存坏就是竖纹的

好的 大哥我知道了 我已经订显存了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些

网友D:
结案了,最后换显存搞定。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多半是现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结案了,最后换显存搞定。

你为何不用显存测试工具呢,测试一下是那个显存出问题,这个成本太高啦

网友:
试过山寨苹果一体机花屏是bios问题,设置下bios的分辨率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为何不用显存测试工具呢,测试一下是那个显存出问题,这个成本太高啦

软件跑不起来 还有这个显存15块钱一颗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2023-12-12):
第一感觉是显存,没想到真是

网友:
一般显存出问题的少  多数是显卡  楼主这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