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们帮看看这个杂波怎么回事

楼主(2023-08-21):
内存供电前段  5V也有类似的 别的电感前段干净。有些不知道怎么弄 内存的芯片换过。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大佬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谁知道呀,

网友A:
DC-DC为了降低功耗,带降频控制就会出现这样的波形,低负载的时候PWM频率会降低或者间断控制

网友:
换供电芯片试试,不行再查周围电路

网友:
换供电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DC为了降低功耗,带降频控制就会出现这样的波形,低负载的时候PWM频率会降低或者间断控制

那这个算是正常的吧。输出是正常的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DC为了降低功耗,带降频控制就会出现这样的波形,低负载的时候PWM频率会降低或者间断控制

芯片是8416 内存芯片整合mos管在内部的

网友:
先看看内存供电的阻值正常不,后级电路
有没有值小,然后滤波电容,或者芯片周边的反馈电路,自举电容这些

网友:
你这前段的意思是电感前面?

网友:
画面小,自动看不清。抓波用单次抓再发照片。

网友:
你把这个波形定住看一下

网友(2023-12-14):
好像有的芯片波形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