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坚强

楼主(2023-08-21):
此板某鱼收的料板。到手是惨不忍睹
经过尸检,断定最初故障为cpu供电芯片损坏烧了一上管。送修没有修好然后保存不当多处磕伤。然后引起网卡短路。由于某种原因被再次上电把网卡和3v供电烧了,

网友:
厉害了,变形豁口板都有这么强的求生力

网友A:
问题是修好了,,卖2手的板子能卖出去吗。。。客人能接受吗,,还是自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修好了,,卖2手的板子能卖出去吗。。。客人能接受吗,,还是自己用

怎么不能接受?死机?蓝屏?卡顿?不能上网还是没有声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