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1060 显卡打不上驱动、蓝屏,维修过程

楼主(2023-08-21):
接到一片华硕的笔记本主板,原始故障描述一堆。至我这里的故障,装上显卡驱动蓝屏。
直接上显存测试。

不管这么多,拆了显存,打值,居然没检测到有异常。先换个显存再说。

换了显存,还是报错。如图

凭借我两年的显卡维修经验,加上这个显存是从台式机上拆下来,个人觉得是核心问题。为了防止误判,又把显存拆了打值,检查有无断线。确定没问题,直接把核心干下来,然后从别的主板上拆了一个显卡下来。焊上。

装上显存。测试通过

简单跑个测试,测试通过就行。

网友:
阁下有BGA就是方便啊

网友:
显卡型号是多少,N17E-G1-A1?
这种加热一下报错和原来一样的还好说,就怕一热就好的

网友:
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BGA?看着听好的?楼主技术也好,佩服!

网友:
显卡核心咋这么容易坏

网友:
最后还是换核心,要是显存坏就好了

网友:
高手啊,感谢分享

网友A:
测试出来现存怎么数 你这个是A1报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出来现存怎么数 你这个是A1报错吗

a通道,低地址位,就是A0

网友:
这款CPU坏的也很多

网友:
九月开课,享开学季优惠活动,报名学费直减500元!

网友:
有这么多核心可以拆呀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机子也是显存报错,换了新显存还是报错,最后没修了

网友:
有没有重植核心试一下,也有可能是虚焊不是损坏,英伟达的显卡我修这么多年还没碰到过坏的呢

网友:
PLZ SHARE THIS GRAPHICS TESTING T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