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u2417显示器下半边花屏求助

楼主(2023-08-21):
如题,下半边花屏了,拆开看了半天,没找到故障点,哪位大哥帮忙指点下。

网友:
左侧 TAB  回老家了   放弃吧   这机没有耳朵   可能我没有技术

网友:
这故障简单却好难搞!说简单是更换cof 就行了,说困难是这cof 好难换,需要专业设备压屏才行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就是屏呀

网友:
小伙子,换屏吧,好便宜的

网友:
这款显示器用了好几种模组,
LM238WF4-SSA1
MV238FHM-N50
LV238WF4-SSD1
貌似还有LTM238HL04
不知道你的显示器用哪一款

网友:
修不了了,我回收整机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