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进系统后黑屏卡在登陆界面问题修复

楼主(2023-08-21):
环境:
  Win7安装了“影子系统还原软件”

症状:
  在单一影子模式下(保护C盘)正常使用电脑,正常关机。开机卡在登陆界面处黑屏只有鼠标指针,无法进入系统。

修复:
  进入PE系统使用命令 chkdsk c: /f 磁盘检查修复后 系统顺利进入桌面。

网友A:
慢慢进步吧加油

网友B:
Win7安装了“影子系统还原软件”,阁下这操作,不过影子系统对win10新系统不友好

网友C:
重装系统,一切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7安装了“影子系统还原软件”,阁下这操作,不过影子系统对win10新系统不友好

我用的是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进步吧加油

中间过程省了,没有解说。
文章是分享解决的一种办法,看似简单,真的遇到了,估计10个中有9个人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装系统,一切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总有不能重装系统的情况。
只有不得以才重装系统。

网友D:
这个命令我05年学的,昨天也用上了。某政府单位一内存卡里面的文件全部丢失,我几分钟给他全找回来了,换一个人不收几大百才怪 。我叫雷雷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命令我05年学的,昨天也用上了。某政府单位一内存卡里面的文件全部丢失,我几分钟给他全找回来了,换一 ...

确实,方法写出来看起简单就一条命令,实际上解决问题的过程可能花了不少时间,这是知识和经验的成果。

网友E:
其实这种现象不少,这个命令是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种现象不少,这个命令是好使

是的,原因也有很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