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z370M-DH v20无cpu供电

楼主(2023-08-21):
Z370M-DH无cpu供电,拆下cpu就有供电求思路。谢谢大家!

网友:
仅个人意见,我认为,先找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和芯片外围电阻电容,满足就换CPU供电芯片,特别要注意芯片引脚的分压电阻阻值是否有变。

网友:
如果不是cpu挂了,通常是某个上管挂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你不先简单的测量下都缺什么供电,怎么帮你啊,CPU供电的EN出问题也会不输出电压,时序前面的电压不出来也会导致不输出电压

网友:
可能是SVID信号不对,可以刷个BIOS再检测SVID线路

网友:
这照片拍的真够糊的。。。。。

网友:
检查一下cpu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