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 PLUS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3-08-22):
收的一块故障板,能触发,点不亮,听说cpu没有温度。
上电测量,显卡A11脚,有3.3v,cpu供电0v,靠 复位都出来了,竟然没有cpu供电。
果断测了下供电芯片工作条件,vcc电压5v和en1.05v都正常。
观察了下板子,发现cpu供电附近不太正常,对比点位图,果然少了4个三极管。如下图

四个三极管两个一组,一组管en,一组管pg,难怪cpu核心电压没有,pg就先出来了。
先把四个管子补上吧,补好以后,发现en信号没有了,看来之前被人修过就是没有en,直接把管子拆了,
经过测量很快找到了故障点,一个电容漏电导致没有开启电压,后续电路不工作,直接把电阻抠掉解决。
如下图

但是还是没有cpu供电,因为这不是现在的故障。
观察到板子io附近还是有掉件的情况,一个1k电阻,接io的O_RSTCON#_P_R,补上以后目测没有掉件的地方了,

但是cpu供电还是没有,只能测量管理芯片其他工作条件。
最后发现芯片27脚vboot电压为0,根据点位图可知该引脚由5v电压经过0欧电阻和一个20k电阻及3k电阻分压后
产生一个0.65v的电压,实测0欧电阻和20k电阻损坏,更换正常的电阻以后,上机测量vboot引脚已经有0.65v电压,
而cpu核心供电也出来了,1.7v。如下图

电压正常以后,上机已经可以成功点亮主板。

总结:没有vboot电压引起的没有cpu核心供电,维修并不复杂,缺了不少件,由于提前补上了,也避免了修好以后各种莫名其妙故障的出现。

网友A:
这几个管子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管子很容易出问题

那是它原来的故障

网友:
上家没有楼主功底厚,那4个小三极管,只有左边数起第三个可以拆了不装,其他的都必须要的。

网友:
讲解很详细

网友B:
厉害 真有耐心 缺这么多件

网友C:
我们都是先看看,不好修直接换板子,毕竟维修费才20元左右,换二手板子才一百多,不值得捣鼓半天。

网友D:
详细,精准,必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 真有耐心 缺这么多件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 真有耐心 缺这么多件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都是先看看,不好修直接换板子,毕竟维修费才20元左右,换二手板子才一百多,不值得捣鼓半天。

看来您不少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详细,精准,必须学习

感谢。。。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到

网友E:
妙手回春,拯救了一块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妙手回春,拯救了一块主板

谢谢

网友F:
维修步骤很详细,很精准,也看就是老手

网友G:
稳步前进,技术过硬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步骤很详细,很精准,也看就是老手

感谢,过奖

网友:
引用 网友G:
稳步前进,技术过硬

感谢,,,

网友:
这个真是高手

网友:
哪里修主板才20???

网友:
有图有真相!好

网友:
是不是人为弄掉了元件呀?

网友:
great,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23-09-27):
楼主厉害,享受的是修好的过程。

网友(2023-12-14):
这个要没电路图和点位图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