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ype-c接口笔记本升压问题

楼主(2023-08-22):
         近几年干其它事,四年没修本了,没事时看了好多论坛,说是新本都是type接口了,我有些还是没看明白。
①type接口笔记本升压问题,到底是主板识别信号自己升压还是适配器通过信号输出电压高了?也就是说公共点假如升到20v了,type接口输入还是5v吗?要是主板有升压电路,那电源上标的5v 9v 12v 15v 20v又是啥意思?
②买的type转接头,输出是type-c口,输入接可调电源是调多少电压?是5v还是20v?要是5v主板自适应升到合适电压。要是20v万一笔记本公共点是9v会不会烧主板?怎样才能知道这个型号笔记本公共点电压是多少?
③网上买个type转接头,我看大家又配个数字电流表,这个不是直接插可调电源上不就行了吗,串个数字电流表有啥用?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也有同样的疑惑

网友A:
1、升压不是主板有升压电路,是适配器提供不同的电压输出。适配器本质就是一个AC-DC的设备,可以输出大范围的电压。

实际输出什么电压,由终端设备和适配器进行握手(俗称协议,例如标准的PD3.0,或者各家的私有协议,或者高通的QC系列方案)。笔记本通常只使用PD协议,你就理解一下PD3.0,什么是SINK,什么是SOURCE,什么是CC,什么是BMC,大概了解一下就明白了

总而言之,适配器可以根据你设备要求提供对应的电压(协议握手成功的话),适配器输出什么电压,主板端输入就是什么电压(排除线损、接口电阻率损耗外)

2、主板的公共点,和输入电压没有一毛钱关系,你输入5V它不会工作,输入在指定范围才工作,例如19V,20V,21V等等

3、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升压不是主板有升压电路,是适配器提供不同的电压输出。适配器本质就是一个AC-DC的设备,可以输出大范围 ...

学到了
,谢楼主分享。

网友:
1. 适配器本身能够输出5v 9v 12v 15v 20v。默认输出5V,其它电压需要笔记本和适配器进行通信协商,请求输出20V。
2.转换模块有两种D ,一种是降压型,要输出20V,可调电源一般调到21V以上。另一种是升降压型,既可以18V升到20V,也可以21V降到20V
3.两种方案都可以,随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