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IdeaPad330S-15ARR BIOS

楼主(2023-08-22):
附件是 这个机器的原始固件  一个是用 万能bios备份软件 备份的,另外一个是夹子备份。

夹子备份

网友(2026-02-13):
300S-ARR-R52500U-4G-4703511-20000-13462   我的主板是这个,但刷上后显示了下LOGO,然后就黑了,待机0.3.我在论坛找到另一个刷了,成功亮机。下面这个可用
330S-15ARR Laptop (ideapad)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3260-1-1.html
(出处: 迅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