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这个问题是核心问题吗,显存我换过了!

楼主(2023-08-23):
是核心坏吗,下面那个B048-B055是地址错误码!新手请教各位大佬
显卡

网友:
查配置电阻

网友:
先查显存供电,再查核心和显存通讯线路,

网友:
这是核心问题

网友:
这个确实是显存坏了,换上去的都是坏的,目前修好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学习到了。感谢!

网友:
买的是坏显存吗????

网友:
1/4报错,你要看work使能线

网友:
拆显存,打线路阻值!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核心加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