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J641P隔离管烧坏,想问隔离管的型号是什么,按照丝印查没查到

楼主(2023-08-23):
丝印查不到,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MOS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的?

网友:
这种一般是N沟道

网友A:
EMP21N03,N沟道,料板上拆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P21N03,N沟道,料板上拆个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稍后从料板上拆一个N沟道的试试

网友B:
看第二个是什么管 第2个就是什么管 一般来说是不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第二个是什么管 第2个就是什么管 一般来说是不变的

对对对,说的在理

网友:
隔离管换错了也不会烧,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换一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公共点如果短路,装上新的隔离管还是会烧,必须先把短路修好再换隔离管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随便找个管子装上去插电。在测控制脚电压,为20到24v就是N管,要是6到9V就是p管,然后你在换成p管或是n管就行了,这个隔离换错不会烧东西的。不要插电池,先测好后换上对的管子,在插电池就行了

网友C:
这样也能发个帖,

,这才叫水帖

网友:
料板拆个n管就行了

网友:
谢谢同行前来帮助,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能发个帖,,这才叫水帖

俺们是小白吗,大神勿喷。

网友:
这理论是谁教了先搞图纸啊?找图纸上有型号

网友:
N勾道,一般比较本都是N勾道。因为开启电压信号都是3.3V。你要是P勾道。那开启信号都需要低电平才行。现实是电压开启信号都是高电平。

网友:
去万能的淘宝看一下!

网友(2023-10-04):
路过学习一下,n沟道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