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深海幽灵Z Air2不上电维修

楼主(2023-08-23):
地市同行发来,接电触发,不加电 ,电流有轻微变化,我嘴角一扬,这本应该SR40B南桥,应该桥挂了(经验之谈)

随机安排拆机,观察主板,无进水,无维修痕迹,无明显烧伤。
开始测量,所有电压对地阻值,都正常,测量待机有3V 5V待机,
按开关开关按钮 大概10V左右,此电压由19V经过分压得来,
开关信号经过一个管子直连EC,按下开关EC开关脚有跳变。测试EC条件都正常,
EC经过延时发出PWRBTN#给南桥,高低高跳变也正常,但是无法加电,应该内部SPL_3没有开启
直接给客户报价,换南桥,备料库有个SR40B 不知道好坏,焊上之后待机0.038按下开关等3秒可以加电,0.338 自动断电。
我想这,修个本哪会那么多问题呢,于是料板找个了SR40B装上,待机0.018,无法触发,测量对地1.05V短路
直接定桥,昨晚桥到了,装上新桥,待机0.018,触发直接上电,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亮机时间太慢,刷了个BIOS,目前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另外想问下版主,如何提升 查看权限,有的权限100的,不能查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想问下版主,如何提升 查看权限,有的权限100的,不能查看

多发帖 多回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发帖 多回复就行了

我河南郑州的 为啥总显示平顶山

网友:
换了3个桥才行

网友:
那俩是坏的,

网友:
有点曲折,但 就是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想问下版主,如何提升 查看权限,有的权限100的,不能查看

迅维学员几乎都能看

网友:
技术流,高手!!!!

网友:
怎么你买的桥一换就好的,在哪家买的?上次我在不同家买了两个都是坏的,亏了两个桥。

网友:
维修思路比较清晰,同时经验也比较丰富。

网友:
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嘴角一扬,此处文笔甚好

网友:
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这桥还是有点贵的

网友:
看电流大概确定桥微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