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 ME没电压 移动三个电阻还是没有电压

楼主(2023-08-23):
硕b85pro gamer ME没电压 移动三个电阻还是没有电压

网友A:
这标题,不出电压你移动三个电阻是什么用途, 不出电压就查开启. 给人的感觉你不是搞维修的而是个收破烂的

网友(点评):
龙哥还是威武,一针见血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标题,不出电压你移动三个电阻是什么用途, 不出电压就查开启. 给人的感觉你不是搞维修的而是个收破烂的

移动电阻改供电,这不也是一种维修方法?

网友:
你都改成走1.05PCH的电压, 那个电感电压为0正常的 ,    1.05PCH 需要按开关

网友(2023-09-26):
看论坛好多的人都说你量的那个电感旁边的八脚芯片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