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BGA返修台第6弹(已完结)

楼主(2023-08-23):
经过很多人的质疑与辱骂,当然也有很多人的鼓励。BGA返修台已经造出来了。成本不高
5个240*60的 650w(实际上你可以买400w,我想预热快一点,等待时间太长了)发热砖,用来预热主板底面,关键就在于预热,预热可以使你的主板加热时候不变形。预热温度推荐150度。
还需要一个温控器,大家可以买个这个温控器(如果你不会单片机的话,只能买温控器)
上部加热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风枪(700w以上),另一个是发热砖。我用的858,(两种都用过)。
先说风枪优势,加热快,好控温。pid好调。缺点就是容易受到空气流动影响,其次就是加热的效果没有发热砖好,发热砖加热的程度更深。
而且不同大小的南桥,你需要换不同的风嘴。
发热砖优点就是不用换风嘴,但是你需要把南桥芯片旁边的电容以及插槽,用锡箔纸挡着。
发热砖采用80*80,450w的就够了,发热转要高于芯片2cm左右。
最关键就是回流曲线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南桥芯片其实你用风枪调成500度也能吹下来,但是他变形啊。而且肯定把桥吹坏了。
但是你按照官方给的无铅曲线,你235度就可以拆下来,不会损伤芯片,而且有预热砖预热,也不会变形。
所以上部要采用PID温控器,同样的,如果你会单片机编程,可以用5块钱都不到的芯片控制

如果你不会编程就得涛一个PC410了
老实说,真的贵。

(做个测试板子,后期打板子放铁盒子里面)然后需要SSR-60固态继电器控制发热转导通

温度探头用K型热电偶,加max6675芯片
然后就是按照网上配置BGA回流曲线,记住只有按照曲线,才能拆下来
PC410有说明说,大家可以配置一下

给大家分享一下参数(南桥表面芯片的温度)
38*38的芯片
温度上升速率3度每秒
加热到160度
停30秒
加热到185停30秒
加热到210度停35秒
加热到225停40秒
加热到235停20秒
冷却到215停15秒

然后我写了一个控制程序(DIY的)

用来控制加热,点一下启动就可以了,右面显示温度曲线
秉承能用就行的原则,所以直接弄个架子固定风枪

先拆个老主板看看怎么事,板子是无铅,实际上只要是不封胶的芯片,用这个二温区调好曲线一样拆
网上有很多无铅南桥的曲线

lead free就是无铅,右面的time就是保温时间。
实际上迅维很多师傅都有曲线,问问二温区的曲线,网上都可以查到,并不一定需要很精准
只要记住235度的时候芯片的锡就会融化,如果没有融化,说明你的风枪温度不够,你可以调整一下风速,或者换个大功率风枪,或者换个陶瓷发热砖
陶瓷发热砖只是加热方式不同,曲线可以和风枪一样配置。(以后可能还会补充);

看看成果,

无铅主板,没有爆锡,也没有板子变形。也没有掉点。你想要的翻车都没有
(大的芯片就让235保温时间长一点

最后感谢一下支持我的老哥(其余没有看到的,可以来评论下)

网友A:
核算一下,一共花了多少钱?

网友:
这操作666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算一下,一共花了多少钱?

两个继电器20,发热转100块,风枪31,电源10块,热电偶14,滑轨38块,剩下的就是我的智慧了

网友B:
这个用来玩玩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来玩玩是可以的,

是的,本人马上毕业。靠修主板赚钱不太实际。(已经没有多少人修了)业余修修还行。还是搞嵌入式开发赚钱,1月起码1w。修主板的话淡季不太行

网友:
搞发明的都是高才生,佩服

网友:
有成品图吗

网友:
做事情真的得需要认真的态度,不能被赚不赚钱给左右了,我也支持楼主单纯的diy研究,尤其温度曲线是很重要的,学习了

网友:
意气风发的学生党,初生牛犊不怕虎。 学嵌入的目标偶像应该是天才少年彭志辉,加油吧骚年! 这里是维修佬论坛。

网友:
有没有视频看看

网友:
好nb,太厉害了

网友:
当年我买PC410,一个都要800多,后来还是买迅维260,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学习钻研的精神值得赞赏! 我业余也喜欢搞维修 有些东西能陪伴你一辈子!

网友:
南桥的话不用这么麻烦,主板底下放一块发热砖,上面用风枪,手工也能焊

网友:
东西不错还可以怎么搞

网友:
祝愿你已经制造出属于自己的BGA,二月的时候就想等你出完结然后也DIY,四月也没更新,同时在本地看到有出二手的成品,直接入手,三温区PC410温控,十年的老家伙 千元不到

网友:
学生就是好,有时间。

网友:
首先点赞,,然后我说说 现在如果自己DIY 返修台方案, 现在商品台子都是3温区,预热区:陶瓷加热砖+RC100温控器。下部 用热风筒+温度曲线控制,上部风区:热风筒+曲线温控,上下温区的曲线控制有两个成熟的技术路线,1,:商品返修台 广泛使用的  PLC+温度模块 +触摸屏。比如 国产兼容西门子 200系列+温控模块+触摸屏   触摸一体机也可以  2:现在有卖 回流焊 温度曲线控制板的自带液晶显示屏可以设置温度曲线,这个方案成本性价比非常好。我说的这两个方案只要买的器材达标,都基本可以达到商品返修台的精度。

网友:
自己会编程的用PLC+温控模块+触摸屏 ,用二手器材价格比用  PC410温控表价格低,我是参考工厂回流焊的PLC 程序改的,西门子PLC 参考资料非常多 精度高稳定,当然也可以用其他国产PLC控制

网友:
我在土炮年代就不用热风枪改返修台,原因是精度低功率不够,用国产热风筒改个人感觉价格低功率充足,尤其是冬季,价格便宜。 现在BGA 返修台市场很疲软了,不然现在自己设计维修用的  商品返修台也没有多么高深的技术门槛了,N多年前就把原理摸的通透了

网友:
楼主可以,这样都行,厉害

网友:
返修台其实迅维的用户都说挺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停产了? 有没有 版主回应一下?  我个人觉得个人DIR 返修台 的终结方法就是仿造 那些公认的商品机器,如果迅维的以后确定不生产了我想问问能不能给论坛的用户放一下福利,给会员授权使用某个型号的资料,比如付费100元,获得触摸屏版本型号的程序 和图纸,这样那些想自己DIR 返修台的会员就可以仿造出商品级别精度的返修台

网友:
支持一下,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
因为这个帖子,我学会了python + pyQT,c++太难,学了python,又学了QT的python版本pyQT,写了几个实用软件。

网友:
这个太麻烦了!没得焊台用风炮加一个加热台也能用

网友:
在哪里看

网友:
可以考虑做维修设备研发,肯定比维修要强。

网友:
当然佩服你这种精神,但实际你这能把板子搞坏的,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