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谁有mip005的脚位

楼主(2023-08-23):
这个打印机不通电,灯不亮,偶尔灯亮了一下然后再也没亮过.8pin排针上标注的24v,实测只有6v.

网友A:
主板没启动前6V是正常的,启动后才有24V

网友:
可能主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没启动前6V是正常的,启动后才有24V

果然是,这真tm坑爹,6v标24v害我白买了一张电源板

网友B:
这个机器由主板触发2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由主板触发24v

有时亮灯,亮灯的时候有24v,一点打印就只有6v了,打印不出来

网友:
待机电压6.2v  不是6v标24v

网友(2023-12-20):
请问这个电源板怎么验证好坏啊?小弟碰到的也是开机没反应,单独给电源板上电有6V输出,请问这块电源板的开机引脚是第几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