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kp7s1烧坏个啥看不出,求个图

楼主(2023-08-23):
战神z7 kp7s1显卡烧坏一个八角一个电阻,不知道是啥元件,求个图,或者照片,新手麻瓜一个

放大镜瞅了瞅有型号是b09n03

网友A:
看看后面短路不,有可能一波带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后面短路不,有可能一波带走

背面外观没啥,我测下阻值试试

网友B:
不是做维修的吧,MOS管都不知道

网友:
电脑还能开机,键盘也亮,外置键盘也亮,屏幕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做维修的吧,MOS管都不知道

才开始学,,我只有个tmp248和这个战神z7的板子,

没有板料直接换

网友:
显卡估计也挂了

网友:
和旁边那个一样的吧

网友:
这需要看吗,除了上管还能有什么

网友:
显卡显存都挂了

网友C:
显卡和显存全死了! gtx1060

网友D:
别看了直接改集显吧显卡显存肯定都死了

网友:
确实是坏了显卡啥的

,断独显供电应该断哪个点呢,还有稳控要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看了直接改集显吧显卡显存肯定都死了

应该断开哪个点啊,断开供电了要不要改稳控

网友E:
显卡没那么容易死,断开PJ41,接1.3V烧,看看显卡死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没那么容易死,断开PJ41,接1.3V烧,看看显卡死了没有

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后面短路不,有可能一波带走

后续开了,看了不少大神帖子,换了u41换了prs1,开机了,不知道显卡能不能用

网友:
后续 显卡能用吗。

网友:
3004m或者3006m

网友:
大概率一波带走

网友:
显卡是不是一波带走了?

网友:
MOS啥时间变电阻了

网友:
额  就是上下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和显存全死了! gtx1060

X核心不一定

H55
说明你 修的 机器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和显存全死了! gtx1060

X核心不一定

网友:
好吧,我要加强学习了

H55
这种显卡 9死一生, 就算能识别显卡也会 驱动 报错 43 打不上驱动。成活率很低的。。。显卡显存90%的阵亡率,存活的机会不到10%

网友:
【战神战死沙场?神舟战神Z7M显卡供电烧毁,显卡核心这次能否保全?-哔哩哔哩】 https://b23.tv/3f7ZBXY

100%重复的问题,可以参考下

网友:
就是个N沟道的上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