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合可拔插式电脑进系统卡在系统LOGO

楼主(2023-08-23):
主诉:不能开机,接收回来开盖检查发现烧主保险,检查发现一组CPU供电管短路,拆下找块料板拆一组差不多滴换上,然后测试无再出线短路,然后上电测机,顺利开机进BIOS,以为捡漏了,开心了一分钟,于是装上硬盘(提前GHOST了新系统),发现卡系统 LOGO就进不去了,换过WIN7,WIN10,普通模式和UEFI模式都是这样,维修到此卡住了,想不到啥问题,内存系新滴,跪求解决方案

网友:
上管坏了 死机 就是CPU一起带走了

网友:
先找个U排查一下

网友:
网卡声卡烧了也会卡logo,排除一下

网友:
看下有没有这个东西,我遇到别的小主机拔掉这个才能安装系统

网友:
CPU挂了吧     换个CPU

网友:
技术好   值得一学

网友:
这个是啥东西?我修那块没有这个小板

网友A:
U被一波团灭了,换了个U能进系统了,但还是会自动重启,是不是电源管不是原来型号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U被一波团灭了,换了个U能进系统了,但还是会自动重启,是不是电源管不是原来型号导致

用示波器检查每一相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被一波团灭了,换了个U能进系统了,但还是会自动重启,是不是电源管不是原来型号导致

个人认为U还是没问题,根本原因还是新换的管子电流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U还是没问题,根本原因还是新换的管子电流不够

确认U问题导致,换一个U正常了,再重启系因为扇热器问题,因测试没有装原来扇热器随便一个小扇热代替,装回原扇热器还得要上螺丝压紧就没事,烤U满载一个小时没再发现问题

网友:
最新消息:维修此类主板有赔U风险,因为此板客户已经不要滴,所以我换好供电管各种测试,无意中发现此类板极度容易搞死集成显卡,测各项供电正常,目前具体原因不明,今天就挂了个8代 I 3 ,具体表现也跟原来8代I5一样,换正常主板测试确认集显挂了,血亏呀

网友:
内存有问题也会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