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周围的电容几乎都短路状态,是桥挂了吗?

楼主(2023-08-23):
有一块V星 B360M MORTAR主板,接上电源就摸到电池边上有个三级管样子的元件发热烫手,取下发现边上电容对地短路,取下电容,两端焊点都对地短路。最后发现南桥周围好多电容都对地短路。是桥挂了吗?

网友A:
看样子 ,干过EC了??  会不会是换的ec不行,或是没焊好?   你说的发烫的那个小三极管,不是三极管,是一个双二极管,型号是S-BAT54C   ,确定EC没问题的话,  快速三板斧之第一斧: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你说的没错,南桥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 ,干过EC了??  会不会是换的ec不行,或是没焊好?   你说的发烫的那个小三极管,不是三极管,是一个双二极管,型号是S-BAT54C   ,确定EC没问题的话,  快速三板斧之第一斧:刷个BIOS试试!!

插上电源,这个双二级管就发烫,EC干下来测量不短路。有必要刷BIOS吗?

网友:
换io不用刷bios,而且六代以后的bios还要合成me,我也有一张这个板子,把io拆了还是短路,桥坏了

网友:
基本上是。

网友:
百分之九十桥挂了,

网友:
南桥挂了,换南桥吧

网友B:
很简单啊,你拆桥出来,再去测试 如果没短路,那就是桥短路了

网友:
这个和正常的主板比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啊,你拆桥出来,再去测试 如果没短路,那就是桥短路了

没工具,拆了就肯定废。

网友:
你用烧机法不就知道了

网友(2023-10-08):
烧个鸡桥不热你就该庆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