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机那个电晕丝能用洗板水清洗吗?

楼主(2023-08-23):
激光打印机那个电晕丝能用洗板水清洗吗?总提示电晕丝脏了,然后用医用酒精洗了一下也不行。

网友A:
不是电晕丝的问题,  硒鼓用时间长了,  该换新的了。硒鼓用时间长了以后, 会漏电(加粉后残留的碳粉,或者漏粉,都会导致漏电),接触不良,鼓芯涂层磨损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晕丝的问题,  硒鼓用时间长了,  该换新的了。硒鼓用时间长了以后, 会漏电(加粉后残留的碳粉,或 ...

请问这种有办法修吗?换一个还挺贵的。

网友:
换丝,主要是品牌硒鼓电极丝非纯铜,导通率差

网友(2023-10-22):
底速机我洗过,柯美195   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