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7000、2020版

楼主(2023-08-23):
联想拯救者 y7000、2020 版号 C911
不触发
待机3V 5V 1.0V 1.8V 都正常
ec待机 复位 适配器检测都正常
按开关ec脚位收到跳边
但是输出脚没有pwrbtn拉低动作 一直处于3.3v高电平
bios2脚有读取波形
(注:断开coms电池自动上电可以亮机)
求高手们指点 小弟初学

网友:
快速三板斧之第一斧::  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一直处于3.3v高电平,有可能是正常的,测量一下南桥条件,不要转牛角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处于3.3v高电平,有可能是正常的,测量一下南桥条件,不要转牛角尖

好 按开关发出的脚也没有一点动作 那我量下桥的所有条件

网友:
RTC电路问题吧。。。。。

网友(2023-10-16):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