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 Carbon 版号LMQ-2MB 13268-1不触发

楼主(2023-08-23):
联想X1 Carbon 版号LMQ-2MB 13268-1不触发,加热CPU可以触发,直接判定CPU死,丢了换板子

网友A:
不植个球试试??,换板不便宜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植个球试试??,换板不便宜啊 !!

五代的,不贵,不用浪费了,这个基本上都是U坏。

网友:
我遇到一个加焊就好,没几天又坏的

网友B:
判定点1:断开3M,隔离保护通过,确定3M后级问题

判定点2:这板子CPU问题比较多。大多是加焊能开机但是半个月左右返修,且无法根治。属于设计BUG

网友(2025-07-29):
引用 网友B:
判定点1:断开3M,隔离保护通过,确定3M后级问题

你说的断开3M保护隔离能过,具体位置未标明,以图示的方式注明,以便各位看官完全理解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