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外星人不开机,有修过的老铁吗?

楼主(2023-08-23):
DELL外星人不开机,有修过的老铁吗?,板号LA-J521P,待机正常,触发信号正常。

网友:
找个图纸跑跑电路啊,要不就先刷个BIOS 试试能不能秒了

网友A:
要用原装电源才能触发   用原装电源还是不能触发的话 桥问题多

网友B:
这款机不用原装电源也能开机,不过电流要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不用原装电源也能开机,不过电流要够大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原装电源才能触发   用原装电源还是不能触发的话 桥问题多

试过了,还是不行。客户等不及放生了

网友:
找个图纸跑跑电路

网友C:
按时序查,看开机请求信号PBTN_OUT#有没发出等等。估计一般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下个图纸按照时序一个个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时序查,看开机请求信号PBTN_OUT#有没发出等等。估计一般能找到问题所在

谢谢。客户要得急,结果没来得及处理别人就拿走了。谢谢兄弟体用的信息